为什么我设计的电源输出电压几乎为0呢?

楼主(2009-12-30):
在电源设计模块中,我参考的是TI的设计电路,两块电源芯片采用的是同样的型号,外围电阻和电容值是用同样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为什么一个可以正常输出,另一个几乎没有电压输出呢?哪位大虾知道的话告诉小弟一下,不甚感激。

测量数据:
1.用万用表测试后,U14的pin6-10电压是0.16V,在示波器上显示的输出波形几乎是一条电压为0的水平直线,除了有一些杂波。
2.U14的pin15-16电压用万用表测试后为5.08V,输入正常。
3.经过测试后,电感L21,L23没有开路。
请问大侠,有没有可能是U14这块芯片有问题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小)?U15用的是同样型号的芯片,外设电路也类似,输出电压用示波器测试后是一方波。但是U14却测不到输出电压。

网友A:
MURS120?是用来保证上电时序的么?

3V3起来后如果MURS120导通,则会造成短路,电源芯片一般都有过流保护,关闭输出。

去掉这些二极管试试。

楼主:
设计采用MURS120二极管,正是用来保证上电时序的,使得1.4V不晚于3.3V上电,至少和3.3V同时上电。
如果3.3V电压先输出有效,则MURS120二极管导通,通过二极管降压后(3.3V-0.4*5=1.3V),使得1.4V的输出引脚也能达到1.3V。这样应该对3.3V的输出没有影响吧。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见解。3V3起来后如果MURS120导通,为什么会造成短路,还望大虾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