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scope使用问题

楼主(2009-12-30):
你好
我想在fedora9.0上用vim+cscope以方便源代码阅读,装好cscope插件后,命令行命令操作顺序如下:
#cd  ./project
#ls
led.c  Makefile
#cscope -Rbkq
# ls
cscope.in.out  cscope.out  cscope.po.out  led.c  Makefile
#vim led.c
简化程序如下:
main()
{     int fd;
      fd = function();
}
我将光标停在fd处,想查找fd在哪定义的,于是按下Ctrl+]
底行出现提示:E257: cstag: 找不到 tag
备注:vim本身的功能都可以用,但是为什么这个cscope插件安装好不能实现cscope插件的功能呢?我是参照网上多数知道安装的。我已经反复的检查我的步骤,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应该使用ctags  , taglist

楼主:
我的原因后来认为是cscope不能查找局部变量,fd就是一个局部变量
ctags  , taglist装好后也是不能进行上述局部变量查找的,呵呵

网友B:
不妨试下kscope(一直使用,能满足要求,而且比预想的要功能强大)

网友C:
2楼正解.

kscope之类IDE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linux下IDE发展起来的除了IBM做的那个开发java的, ...........叫啥名忘了

本人坚定的VI流

网友B:
2楼正解.

kscope之类IDE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linux下IDE发展起来的除了IBM做的那个开发java的, ...........叫啥名忘了

本人坚定的VI流
引用 网友C:

KScope is a KDE front-end to Cscope.

网友C:
KScope is a KDE front-end to Cscope.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知道这个, cscope可以用, 这个也是和vi一起使的, 字符界面的.

KScope基本就是IDE了. 画依赖关系挺好. 用熟了VI, 你会觉的还是 grep 快.

对复杂软件而言, 依赖关系分析出来了基本也是没用. 还是靠猜靠试靠时间的.

这些路我都走过, 分析C程序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用个IDE就起多大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2010-03-09):
快捷键错了,仔细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