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stm32 bootloader的源代码在哪?

楼主(2009-12-30):
我不小心把芯片本来固化的BOOTLOADER给覆盖了,请问怎样能找到源代码呢?我想找到代码给下进去

网友A:
BOOTLOADER是在工厂中写进去的,初次之外没有办法写这个区域。

网友B:
楼主可以找个没有被擦除的芯片,把它的Bootloader读出来,再写回到你的芯片里面

网友C:
stm32 bootloader应该用户覆盖不掉的吧,否则就不好了。

楼主:
bootloader协议上说bootloader放在RAM开始的前2K字节(至于它为什么说放在RAM里我不清除,RAM不是掉电数据丢失吗???),我定义指定地址的变量时把它放在了RAM的前2K个字节内,之后bootloader就不好使了,就是开关切换不到从System Memory模式了。所以我怀疑可能是bootloader被覆盖了,
还有bootloader真的是放在RAM里的吗?
应该是放在ROM里,上电映射的RAM里的吧?

网友A:
bootloader协议上说bootloader放在RAM开始的前2K字节(至于它为什么说放在RAM里我不清除,RAM不是掉电数据丢失吗???),我定义指定地址的变量时把它放在了RAM的前2K个字节内,之后bootloader就不好使了,就是开关 ...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怎么能够放在RAM?你看的是哪个bootloader协议?请注明出处。

网友D:
2K,估计是LM的……

网友E:
我也觉得不应该那么容易覆盖,至少用户不能覆盖,不然就很麻烦

网友F(2010-04-20):
BOOTLOADER应该只是生产厂家能够设置的,用户应该不能修改

网友G:
就像香主所说的,楼主是如何写这个区域的

网友H:
BOOTLOADER是在工厂中写进去的,初次之外没有办法写这个区域。
引用 网友A:
是OTP的吗?不能写成1,还写不成0?

网友A:
是OTP的吗?不能写成1,还写不成0?
引用 网友H:

不是写"1"还是写"0"的问题,对用户而言这段空间是只写的,相当于ROM,用户没有办法写进去任何内容。

网友I(2015-01-29):
“楼主可以找个没有被擦除的芯片,把它的Bootloader读出来,再写回到你的芯片里面。”
大哥应该用什么软件把正常的STM32F405RGT6的Bootloader读出来,求指导,非常感谢。
还想问一下同一型号的Bootloader是相同的吗?通用吗?
我的飞控板上的主控芯片STM32F405RGT6有一个引脚没有输出了,更换全新的主控芯片后,没有烧录bootloader 就通过飞控厂家的固件升级软件吧固件烧写进去了,现在是主控芯片的TX/RX跟i2c通信是正常的,就是PA端口的输入信号采集不到,请问这是由于没烧录bootloader的原因导致的吗?对您即将给予的指导表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J:
;楼主说的是否是USB DFU升级呢,我只记得STM32F1系列的DFU,在f1的usb full speed库中就有相应的hex和源代码

网友K(2020-06-16):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找个没有被擦除的芯片,把它的Bootloader读出来,再写回到你的芯片里面 ...

本身的BootLoader已经没有了,应该写不进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