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ROTEL99SE时小键盘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30):
问个电脑方面的问题,在用PROTEL99SE时,在走线的过程中要从顶层换到底层按小键盘上的‘+’,‘-’键都没反映是怎么回事?大家有碰到过吗?
以前都用的好好的,换了台电脑就出现这问题。

楼主:
在用WORD 等别的软件是小键盘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一键多义,可能要切换状态或使用组合键。

网友B:
那你使用L键好了!

网友C(2010-01-30):
切换到英文打字输入试试

网友D:
把五笔输入法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