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没有响应

楼主(2009-12-30):
程序debug后,出现一个小对话框,还没看清字就没了。
然后IAR就变成(没有响应),一直等待。

我怀疑是目标板连接不对,但连接不对应该提示没有连接,我这个没有提示无连接。
同样的现象以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A(2013-03-15):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QQ394056202  望交流一下

网友B:
将IAR卸掉,重新安装试试看,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C:
重新安装一遍   或者需要将组册表清理一下   另外就是系统补丁  有些不能装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呢?会不会是这个问题了?一般片子不会这么脆弱的

网友E:
都是3年多前的帖子了
能不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