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一般的PLC都用的什么os

楼主(2009-12-30):
比如说西门子等

楼主:
要可靠数据~

网友A:
一般不用吧!
?

网友B:
如果是10年前,我知道的是:有很多其实就是用的状态机+前后台,根本没有任何的OS 。。。

楼主:
如果是10年前,我知道的是:有很多其实就是用的状态机+前后台,根本没有任何的OS 。。。
引用 网友B:

恩~~希望更多明白人布道~

继续

网友C:
问题好像没有解决?????????
答案@@@@@@@@

网友D:
好像PLC本身有自己的系统,至于和你用什么系统没什么关系。我瞎说的:D

网友D:
好像是没系统的。PLC程序顺序执行,要系统干吗呢

网友E:
解释执行的

楼主:
那么多任务,TCP功能等~~如果不用系统,不支持高级语言很难做出来好的效果~~
我是猜测。
不知道现在的PLC都什么系统,我见过一个公司专门搞PLC标准程序移植到PLC上,支持linux和CE等
所以我就想明白,西门子之类的PLC是不是linux or CE的系统~

网友A:
呵呵!应该没有这么复杂!建议你去问下客服他们会告诉你!我用过的PLC是没有操作系统的!

网友B:
个人估计,就是目前的多数PLC,也是没有OS的,特别是小型的PLC,例如西门子的S200

楼主:
我对这方面还不大了解

比如说,PC弄个梯形图,下面PLC要解释,或者PC上解释完发给PLC
然后PLC执行。。。

如果支持任务比较多,PLC没有os,支持的过来吗

网友A:
呵呵!PLC好象有好几种语言吧!ladder lauguage 只是其中一种吧!也有支持C的啊!不同厂家的不同

楼主:
看来要我自己下手找资料了~~~~

最出名的是西门子吧?
还有那个?

我看看,怎么叫个NB~~~国内都干不过

网友:
任务不算很复杂吧,呵呵,想自己造啊

网友F:
就一个梯形图逻辑,循环扫描就是了,哪存在任务比较多的说法呢?

网友:
现在的PLC跟单片机一样也有中断、跳转、查表、子程序调用、各种复杂的数学计算,用起来不比单片机简单

网友F:
还是仅在串联的范畴。

网友G(2010-01-29):
AB的PLC  controllogix有多任务的概念  肯定是用了操作系统

网友H:
PLC还有os?第一次听说。

网友I:
以前用过莫迪康的PLC,那个应该是有操作系统的

网友G:
PLC还有os?第一次听说。
引用 网友H:

你可能理解有误。我们说的是PLC装置本身实现的时候使用了OS,而不是PLC的ladder程序使用OS。

网友J(2010-03-08):
一般都是计算机做操作站

网友K:
估计用OS的不多,我拆开过西门子PLC,通信有通信MCU,控制有控制MCU,管理有管理的MCU,每个模块都是分开的。如果有OS哪要那么多MCU 啊?我只看过硬件,没看过软件,不知道也是瞎说的,也不知道有谁能弄到西门子的底层代码。

网友L:
内部应该是用了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M:
我知道PLC的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它有用到操作吗,

网友N:
有的应该没有,通过宏汇编,直接生成机器码。这是效率最高的。

网友O:
PLC 根本不需要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目的是实时多任务,但是需要牺牲硬件资源,而且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PLC不支持高级语言也正是他的特点和优势

网友P(2015-07-24):
西门子的OB块定义就是操作系统与用户程序的接口,怎么没有?

网友Q:
没有硬实时要求的PLC上Linux是迟早的事

网友R:
国内有山寨西门子PLC的,除了稳定性差一点儿,别的用起来都一样。你找着他们应该就能回答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