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用__at()在固定地址定义const常量时RO-data数量会增加?

楼主(2009-12-30):
ST, keil, AMS, TI, TE
const  u8  HZK16[] /*__at(0x08020000)*/ ={ 0,0,0,0,0,0,0,0,0,0,0,0,0,0,0,0,
#ifdef FONTS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48,0,30,0,15,0,7,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60,0,102,0,102,0,102,0,60,0,0,0,
............................
}//此为字库
此时编译
Program Size: Code=47628 RO-data=131344 RW-data=548 ZI-data=2122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Center.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然后
const  u8  HZK16[] __at(0x08020000) = {
..............................
}和上面为同一字库
此时编译
Program Size: Code=47628 RO-data=212628 RW-data=548 ZI-data=2122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Center.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其中两次RO-data差距很大.基本上差了一个字库的数据量,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补充一下,keil版本为3.8a.

网友A:
你知道RO-data是什么吗?

楼主:
是不是Read Only啊

网友B:
const数据要归到RO-DATA的,虽然可能还是在ram里,通过指针一样能修改,但是这部分数据的属性就是RO-DATA

楼主:
但是为什么用不用__at的编译结果不同呢?

网友B:
怀疑是这个数组没有被使用过,如果不用__at的话就直接给优化掉了。
只是江湖术士的猜测,请勿采信。

楼主:
程序中是有调用的,而且两种的汉字显示都正常.

网友B:
直接打开link list或者map文件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C:
把map文件贴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猜测是虽然强制定位到后面,但是计算的依然是完整块的大小。

楼主:
重新试验结果
const  u8  HZK16[] /*__at(0x08010000)*/ = {
编译
Program Size: Code=48424 RO-data=131344 RW-data=552 ZI-data=21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Center.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const  u8  HZK16[] __at(0x08010000) = {
编译
Program Size: Code=48424 RO-data=146296 RW-data=552 ZI-data=21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Center.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const  u8  HZK16[] __at(0x08020000) = {
编译
Program Size: Code=48424 RO-data=211832 RW-data=552 ZI-data=21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Center.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结果如下:
211832 - 146296 = 65536 = 0x10000,也就是说编译器将数组最后一个字节存储地址之前的没有用到的地方全部算为RO-data.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