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有较大的过冲

楼主(2009-12-30):
我是用的是DSP控制AD667,在做正弦波输出跟随的时候发现噪声很大,而且噪声的幅值是从LSB到MSB逐渐较小的,做实验:
第一步,于是,我让DSP不停循环写AD667,使其输出3V,循环间隔是10us,然后就发现每隔10us在DSP写AD667的时候就有一个剑锋过冲,然后回落到3V,幅值在1.3V左右
第二步,然后我修改了DSP程序,缩短了数据放在总线上的时间和CS信号的宽度,还是有周期一样的过冲干扰,但是幅值明显小了,还剩下280mV
第三步,我不再循环写AD667,只是写一次,使其输出3V,不可能看到周期的过冲了,确实没有看到
经分析,暂时认为是写AD667的时候的问题,但是有如下问题:
1,这个过冲到底是哪里引起的呢?
2,为什么缩短写数据的时间,过冲就变小了呢?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别沉了,还要等着大侠们来关注呢

楼主:
唉,自己解决了!很高兴,呵呵

楼主:
结贴以后是什么样子啊?:lol

网友A:
说说什么原因?呵呵

网友B:
从描述看,那个过冲像是写AD667的数字信号产生的串扰
   可以采用双通道示波器,同时观察数字片选信号和DA输出,看看相位上是否具有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