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

楼主(2009-12-30):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9):
系统控制器CKE02B
1.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解码;
2.支持USB、SD卡、MMC卡播放;
3.按鍵支持:上一曲/音量—、下一曲/音量+、播放/暫停、EQ;
4.遙控功能;
LCD显示,可显示音量、播放狀态、播放时间、歌曲名
主要特性 :
. 支持9种采样频率。
. 支持MPEG1/2/2.5三层解碼。MPEG(活动图像专家组,是一个音视频标准制定协会)。
. 成本低廉,在不改变传统有源音箱原有功能的情况下,可直接播放U盘和SD卡中的MP3歌曲.
. 体积小,可方便加装或集成到传统的有源音箱内部.
. 结构简单易于生产
技术支持:
.具有外部Line in功能。
.外挂512K Bit Nor Flash.
.可选项择外挂LCD/LED显示屏,显示系统工作状态。
.具有键控或遥控及键控加遥控多种选择。
.支持由U盘实现固件升级。
.1.8V(Core)/3.3V(I/O)/5V三种供电。
.内建音效均衡(EQ)。EQ有六种形式:Class(古典)、JAZZ(爵士)、Rock(摇滚)、Bass(重低音)、POP(流行)、Normal(正常)。
.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实际上指在格式化存储设备的时候,选择FAT16/FAT32,一般计算机系统提示的是FAT32。、
.内建16bit DAC.就是说不需要外加一个DAC。
.内建耳机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