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46外部中断

楼主(2009-12-30):
PIC16F946的所有外部中断(INT,CCP,RBx),只能选择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如何实现可上升沿可下降沿中断?
可以这样吗: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改变检测边沿(等于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在交替进行中断)

网友A:
改为电平变化中断不就实现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中断了吗?

呵呵,真笨。。。

楼主:
说错了,只有PORTB 电平变化中断
我现在用的是CCP口,没看到说这个有哦
是不是只有改硬件了?

网友A:
PORTB支持电平变化中断的。

CCP的捕获模式不支持电平变化中断,只支持单边沿变化中断。

你可以看看946的DATASHEET,一切以手册为准。

楼主:
不行呀!在这不能用PORTB 电平变化中断
我的检测边沿是根据不同模式变化的,MODE=0时上升沿中断,MODE=1时下降沿中断,MODE=2时上升沿下降沿均可中断。INT也实现不了呀

网友A:
INT+PORTB可以实现,INT本身和PORTB.0复用管脚,可以把PORTB.0和PORTB.4~PORTB.7中的某个连接在一起,如果是单沿变化时采用INT来判断是何种模式,如果是电平变化中断时就使用PORTB的电平变化中断来判断状态。

另外,你还可以只使用PORTB.4~PORTB.7的电平变化中断+软件识别来判断是何种中断方式,例如在电平变化中断发生后,读IO口状态来确定中断前的IO口电平。

呵呵,自己多动动脑子就OK了。。。

楼主:
哦!明白了,学习中。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