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公司最新推出13.56MHz 射频开发板

楼主(2009-12-30):
SL-13.56M RF LCD DEMO使用说明

本演示板可以读写符合ISO14443 TYPE A/B 2,-3规范的射频卡片(AT88RF020AT88SC6416CRFST_SRI176ST_SRIX4KMIFARE S50MIFARE S70以及其他兼容ISO14443 TYPE A/B 规范的射频卡,如复旦S50卡)。

ATMega16具有USARTSPITWI(兼容I2C)三种接口。
SL-13.56M RF模块也具有USARTSPITWI(兼容I2C)三种接口。
此演示版为设计方便,ATMega16使用TWI(兼容I2C)接口与SL-13.56M RF模块进行通讯,用户在设计自己的系统时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配置。

板上预留了液晶、矩阵键盘、大容量存储芯片可完成门禁功能的演示,并且添加了电机驱动和继电器部分,以便用户做外部控制实验。

板上预留了JTAG调试接口和ISP下载接口可以方便进行调试和仿真。

以下是SL-13.56M RF LCD DEMO板3个演示程序:
1、读取二代身份*ID号和Mifare ONEID号的只读程序
2、读写Mifare ONE的程序
3、电子钱包实验

楼主:
SL-13.56MOD-SU射频卡读写模块使用说明

一.        概述
SL-13.56MOD-SU 射频卡读写模块,可以读写符合ISO14443 TYPE A/B –2,-3规范的射频卡片(AT88RF020、AT88SC6416CRF、ST_SRI176、ST_SRIX4K、MIFARE S50、
MIFARE S70以及其他兼容ISO14443 TYPE A/B 规范的CPU卡,双界面卡)。模块与上位机之间可以使用多种接口连接(UART、SPI、TWI),方便用户使用。
二.        特点
        完全兼容ISO14443 TYPE A 和 TYPE B标准,可以稳定读写各种符合ISO14443  A/B两种通讯协议标准的卡片。
        提供多种外部通讯接口,方便用户开发.
        UART:通用异步通讯接口。外接RS232芯片后可以方便的和PC机交换数据。固定波特率:115200Bps
        SPI:  标准SPI硬件接口。最高速率可以达到2.0MBps。使用标准SPI接口的模式 0进行通讯。
        TWI: 通用两线协议,可以使用最少的I/O数量建立模块与上位机的连接。最高可以达到400 KPBS。
        I/O管脚CMOS和TTL输入/输出电平兼容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自带看门狗电路。
        尺寸:27.5mm*19mm*7.0mm。
        目前支持卡片类型:
1.        AT88RF020
2.        AT88SC6416CRF(支持该系列的全部芯片0104crf----6416crf)
3.        ST_SRI176
4.        ST_SRIX4K
5.        MIFARE ONE S50
6.        MIFARE ONE S7O
7.        MIFARE ULTRALIGHT
8.        兼容ISO14443 TYPE A/B 规范的CPU卡,双界面卡。
        工作频率:13.56MHz。
        读写距离:读写距离和搭配天线尺寸有关。请参考天线设计的相关文档。
        内置256  字节  EEPROM。
        工作电压:DC3V----5V。
        直接驱动50 Ohm 天线
        卡片通讯最大FIFO= 48 BYTE。
        模块最多可对外提供13个I/O口;256字节的EEPROM;支持低功耗;带低电压检测功能。利用这些功能模块本身就可以完成一定的测控功能,可以承接应用系统的开发,将用户的业务写入模块内部,省去外部的MCU节省用户的硬件成本。

网友A:
恭喜,又出成绩了

网友B:
电子钱包实验?

网友C:
双龙公司最新推出13.56MHz 射频开发板

网友D:
哪里有程序?

网友E:
很好很好

网友F:
支持低功耗
低功耗模式能检到卡吗?待机电流多大?

网友G(2010-01-30):
价格怎么样

网友H:
开源程序代码吗?

网友I:
开源程序代码吗?
引用 网友H:

有源代码就最好了

网友B:
开源代码怎么会随便给呢

楼主(2010-03-05):
电子钱包实验?
引用 网友B:

楼主:
支持低功耗
低功耗模式能检到卡吗?待机电流多大?
引用 网友F:

针对门锁等要求低功耗并巡检卡的场合,专门有个版本
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J(2012-11-04):
程序开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