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放大400k的频率信号,请推荐款运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30):
可以使用OP37。

网友B:
就根据SR和带宽选择就好了  OP467 够快了吧

网友C:
400K这种OP放大器不是大把吗?供电是几V呀?

网友D:
5L,你把400K的方波幅值放大一倍,沿要在10nS内,试试

网友B:
这样主要限制应该是压摆率,自己去各大厂商的网站上找找,有很多呢

网友E:
400k的频率信号----什么信号?方波?正弦?。。。

楼主:
谢各位了。我现在用三极管搭好了

网友F:
5L,你把400K的方波幅值放大一倍,沿要在10nS内,试试
引用 网友D:

高速运放的SR都不会低.100V/us的SR不算稀有

网友G:
呵呵 兄弟
被吓唬人
别说10ns了,1ns都没问题
我用过的最快的片子是7500v/us

高带宽的用过2.1Ghz的
能达到您的需求了吗?

6# zhaoyu2005

网友H:
兄弟们都是有钱人,烧钱啊!!!

网友I(2010-02-05):
JRC4558的带宽是1MHZ的,咋的不行呢?

网友J:
13楼:
没查datasheet,你说的那大概是单位增益带宽,意思是放大倍数为1时的带宽。
若是放大倍数为2,那么带宽就只有一半。若是放大倍数为10,那么带宽就只有十分之一。

网友I:
:loveliness: 谢谢maychang大虾指点

网友K:
三极管搭多麻烦,400k又不高,随便运放都搞定了,lm324也才几毛钱

网友J:
16楼:
LM324要是工作在400kHz,还不得累死这小运放芯片?
楼主用三极管搭,那才是成本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