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09-12-30):
后面那个跟随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后面那个跟随器与其电容电阻能改善整个低通电路的滤波特性,同时又时避免了常用二阶滤波器移相过多的缺点。

网友B:
并联的RC回路呈高通特性,后面的运放跟随器因此向前一个运放提供了第二条交流负反馈回路,因而增强了交流负反馈量即加强了低通滤波,具有楼上所言的特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你们分析得太好了。后来检查一下电路,运放的5脚,对地还真有个RC滤波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