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板子布局怎么样?谢谢

楼主(2009-12-30):
再布了一次局,这次看上去舒服一点了·大家给点意见~左边三块依次是SRAM,NOR,NAND,

网友A:
1,ram和flash(u4 u2)逆时针或者顺时针转90°,是的与mcu出于一个直线上面。
2,u3可以为适当调整位置,避免和u4 u2冲突。
3,大右边布局可以压紧。
整天布局还有很多细调的地方。

网友B:
无关的一点小意见:32768晶振最好卧装、外壳接地。
目前看来是躺不下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 一下, 为什么 要把晶振的 外壳接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