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 看了书 还是不明白 请教DSP 汇编伪指令.EUQ 和.SET 的区别?

楼主(2009-12-30):
(无正文)

楼主:
是不 是 .SET  是 地址  .EQU是数据????

网友A:
.SET是给存在符号表中符号赋值的。.EQU以前接触单片机的时候用过,dsp中我看很少使用吧,应该是给变量定义数据的。你可以发个例子给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B:
别看书了,我学校里看了一年多书都没弄明白
弄块板子,调试一下,有问题碰到就解决
你不需要抠每个细节,书上讲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楼主:
:handshake是的 实践才行

网友C:
两个都是给符号赋值,类似C里的#define;
利用equ赋值的符号不能重复定义,比如 XX .equ 120H, 如果你在后面又定义XX .equ 125H,则程序里所有出现XX的地方都用125H来代替,而且编译器会报错。
.set没有上述限制,但.set只能赋整数值。

http://www.zsgbailin.com/inages/dpjrmjc/masm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