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变频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一台风机电机的功率是45Kw,利用变频调速控制风量,电机电流89A。在使用中在变频达到40HZ以上时经常出现过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及处理措施。请高手速回

网友A:
应是变频器的带载功率不足,需换用更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B(2010-04-02):
变频器无任何毛病,是你的负载太重,你变频器选的太小了。应换大一档

网友C:
一般而言,风机的负荷与转速成二次方关系,转速越高,负荷越重,超过40HZ时,负荷太重,应更换大一档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