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放大问题请教

楼主:
很多设计的输出级都采用了两个对管接成推挽互补的形式输出。我对模拟电路一无所知,只不过定性的分析觉得用一个管子也可以实现。在下图中Ui<=VCC/2,如果输入是方波的话,高电平时候两个管子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而输入正璇波,高于Q1的阀值电压>0.7,不也是一直导通的。这样做是不是加强输出能力,或者避免失真?

楼主(2009-12-30):
有的地方为了得到大电流,也用两个MOS管这样接。

网友A:
这个叫做“乙类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时,上下半臂轮流导通,而无信号输入时则截止,故而效率较高,而需要输出功率越大的场合效率越重要。楼主图只是基本原理图,实际应用时,通常会给两个晶体管稍加一点偏置即构成所谓的“甲乙类放大器”以避免交越失真。

楼主:
师兄说的是书上的概念。但是上面没有正负电源,所以无所谓上下半臂轮流导通。我只想知道是不是和负载还有关系?因为如果不是容性负载,去掉Q2也可以啊,Q1总是通的。

我是说Q2作用不大,为什么不能去掉?

网友B:
楼主的图似乎反了吧

网友A:
乙类放大器不一定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的应用更多,只是这时输入电压的平衡点是1/2Vcc,零输入就是1/2Vcc,输入围绕1/2Vcc上下波动,然后上下半臂轮流导通。输出也同样是垫在1/2Vcc上的,所以阻性负载往往要串入隔直电容,容性负载当然就直接接了。
如果你的输入严重偏离1/2Vcc,全部在1/2Vcc之上或之下,那么乙类电路只能单臂导通,这时就成为甲类电路了,输入始终大于1/2Vcc,Q2确实无用。

楼主:
师兄说的是,最重要的是负载要是容性,或者串合适的电容。然后前级处理保证基极电位是VCC/2,才能实现上下半臂轮流导通。否则得话,Q1无论如何都是导通的。

这是电路中的一部分,是前级输入,后面还有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A:
应该整体分析的。

网友C(2012-12-10):
这图是推挽么 ^^^^    下面管子的接负电压^^66^^  或者后级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