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据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小弟想请教一下,用计算机的COM口和单片机进行发送、接收数据,如果距离超过500米,是不是必须要采用双向485通讯方式,由于单片机是3.3V,不知采用什么芯片?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为感!

网友A:
不是说必需得采用485,而是说485可能是一种最合适的方式,具体还要看数据率、数据量、节点数、应用环境等等来综合决定,即使要用485,元件和电路选型也要看具体应用的要求。

楼主:
chuanyang大哥:感谢你的回帖!数据率为9.6k,数据量倒是不大,节点不超过10。我的情况是计算机发送数据呼叫单片机,单片机再根据计算机发送来的数据内容的不同发送不同的数据给计算机。以次看来,计算机和单片机的通讯方式是全双工。看了一些资料,我觉得用MAX488比较合适,但是MAX488的电压是+5V,而我的单片机是3.3V,它们之间还要进行电压转换;而MAX3488是+3.3V,不知道市场上是否有成品买?再次感谢!

网友A:
用485半双工就可以。485和422接口有3V供电的,去MAXIM官方网站查询,如果应用现场的电磁环境不佳就需引入隔离,这时接口电路的电压和系统电压不同就没有关系了,当然也可用光耦隔离法来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
非常感谢chunyang的回帖。看来我是必须做线路板。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我的设计有没有问题。顺便问一下chunyang有没有USB MINI 5P(我在网上搜索的名字,在电子城他们叫T型头,一般USB方型头转过来都是这种)的封装PCB库。再次感谢!

网友A:
封装库自己用卡尺测量,我手头没有现成的。电路图方面,桥片电路用器件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即可,然后根据运行环境决定是否要加隔离,无隔离的话,USB端口最好加上保护元件。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找到封装库的尺寸图!再问一个问题,如果隔离用什么光耦,他们最后要一点接地吗?如果加保护用什么元件?

网友A:
光耦根据需要的速率选择,我的Blog中有相关信息,隔离两侧不能共地,电源也要各自独立,否则隔离无意义。USB端口保护用二极管就可以,485总线保护则用TVS+肖特基二极管,雷区的话还要进行防雷设计,有专门的雷击放电管。

楼主:
由于我用4芯(6芯)屏蔽双绞线,不知道用什么接头和在PCB上用什么底座?

楼主:
rj45还是DB9?或者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