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测电流问题

楼主(2009-12-30):
我用VC97怎么测不了微安级的直流电流,没有显示,而模拟表可以,用别人的数字表也是,咋个搞起的哦?

网友A:
如果VC97本身支持微安级电流测量而指示恒为零,说明其内部电流测量回路开路,最大的可能性是内部保险丝烧毁。

楼主:
换到10A的就可以

网友A:
去换保险丝吧。

网友B(2010-04-26):
chunyang的正解啊!里面的保险丝坏了,换保险丝

网友C(2010-10-29):
数字表一般测量UA电流都测不准,精度不够的原因。

网友D:
这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