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合适的ARM9核的处理器

楼主(2009-12-30):
目前因项目需求,最好能找到这样的ARM9的处理器
1 主频在400MH之上
2 数据总线32位
3 支持NAND BOOT
4 带2个10/100 MAC或MAC+PHY,如果实在没有,需方便扩展
5 带一个USB2.0 HS HOST接口
6 方便开发,有开发板可供使用

请DX们给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据我所知,市面上没有这样的ARM9.
如果你接受USB FS的话,可以使用9G20.如果
你接受主频率不高的话,可以使用NXP的3250

网友B:
这样的MIPS有很多...

网友B:
哦,不好意思,错了,用过的MIPS里面没有支持Nand启动的。

网友C:
9G20可以,phy扩展一下就行,内核改改应该能支持双phy.

网友C:
我看过phy那块的代码,如果phy不行,可以接个路由器芯片,4口网卡。

网友C:
HS比较玄,只能外扩芯片。

网友D:
支持NAND还不简单,nor flash再跳转过去~

网友D:
或者内部启动再跳转到NAND
跟CPU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三星的S3C2416应该可以满足你项目需求!!

网友F:
omap3530  A8核的

网友G:
你好,这个我提一个建议。

AT91SAM9G45,除了不带双MAC外,都可以满足要求。

400M,还带LCD控制器。
难道楼主不需要LCD控制器?

网友H:
三星的2440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不需要LCD,是为嵌入式***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