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我想知道:   比如 我们在红外线遥控板上 按下一个键   然后发出 一串编码   我们收到这串编码后,怎么知道这串编码代表的是遥控板上的哪个键啊?
                 举个列吧: 我们在遥控板上按了一个键, 然后我们收到并分析出一串编码为10111011(随便写的编码哈)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串编码代表遥控板上的哪个键呢??

希望有高手指教

网友A:
给你个资料,NEC编码就是常说的6221编码

网友A:
还有一种是东芝编码,这两种只是重复码不一样,东芝码的重复码是由地址位的第一位决定的

网友B:
在红外上用的是以上两种编码?我学过的网络通信里面,编码方式和这个有啥区别?

网友A:
上面的两种是最常用的,传说古代还用过无载波方式,太落后了,现在都淘汰掉了,网络通信的编码比这个要复杂多了,偶也不懂网络编码;P

网友A:
哦,对了,东芝编码的引导码是4.5ms

网友C:
“传说古代还用过无载波方式”:lol

网友D:
古代用烽火台,点狼烟视距传送,超视距传输信息NG

网友B:
超视距传输信息NG???

网友B:
不解答问题,都在那儿闹腾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