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JTAG接口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12-30):
JTAG接口的使用方法:
AVR的JTAG 仿真器特别好用,在此特别推荐,它可以对所有含JTAG接口的mega系列进行下载和软件硬件仿真。
刚开始使用AVR JTAG仿真器时,不是很清楚它的使用方法。看完AVR JTAG仿真器的英文说明和中文说明,也不很明确它的具体使用。经过自己的摸索,才清楚如何使用这种仿真器。其实这种仿真器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说明太罗索,让人越搞越糊涂。不过,使用这种仿真器,确实方便了很多,可实现硬件仿真与软件仿真,步调程序,发现程序漏洞,是较好的辅助调试工具。
下面是摸索出来的较简明的使用方法:
(1) AVR JTAG的使用环境是:AVR Studio 4.07以上版本,9-15DC电源,PC与RS232口。
(2) 安装AVR Studio:在安装AVRStudio时将随机提供的光盘放入CD-ROM中,选取avrstuio4。07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按照安装向导提示的步骤进行即可。
(3) 在启动AVR Studio之前,把JTAGICE连接在上位PC和目标板之间,确保AVR Studio可以完成自动侦测连接情况。
(4)仿真器与上位机的连接,将随机带的“串行通讯电缆”一头与仿真器的“串行通讯口”相接,另一头与计算机任意串口相接。注意:AVR Studio不能同其他程序共享串口资源,在打开AVR Studio前要关闭其他使用该串口的程序(如ModeM.IrDA)。
(5) JTAGICE同目标板的连接:最小需要6条线与目标板相连,才可以完成仿真任务,他们是:TCK 、TMS 、TDO 、TDI、 Vref、 GND,另外有两条可选择的引线 nSRST 和 Vsupply 。引脚nTRST不接,Vsupply的功能是由目标板向JTAGICE供电(仅对接口部分)nSRST的作用是监视目标板的复位线。然而,在仿真过程中不是必须的。如果应用程序对MCUSR中JTD位进行了编程,JTAG接口就会关闭,为了使用JTAGICE对目标板重新编程。就必须控制复位引脚。
AVR JTAG仿真器的连接总结:将AVR JTAG 与PC串口相联接,并由9-15VDC直流电源供电,将AVR JTAG的下载线按(5)的方法连接。这样仿真器的总连接就完成了。同时,目标板也应上电。
(7)当JTAGICE接好后就可以打开电源:按照下面的次序进行上电操作,才能保证JTAGICE同PC和目标板间的通信正常

网友A:
“对所有含JTAG接口的mega系列进行下载和软件硬件仿真”

网友B:
确实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