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waveform 不能存储文件

楼主(2009-12-30):
我安装了libero 8.5软件,其他功能均可正常使用,只有waveform不能保存文件。
每次点击打开waveformer 都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this is an evaluation copy of waveformer lite and is not licensed for commercial usage. you may distribute unaltered copies of this software freely.
file saving is disabled in the evaluation copy. to place an order or receive a 15-day trial version,contact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从12月1日后申请的License不再支持WaveFormer的使用。

解决办法:1.自己写测试文件;

              2.可到网站上下载一个**版的WaveFormer,安装后将通过右击WaveFormer图标,选择Profile将WaveFormer的安装路

                 径链接上来。

网友B:
重新安装Libero软件,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C:
libero 8.5  ,越来越难用!!!!!!!!!!!!!

操作本来就复杂,还有这么多限制,到底让不让人学啊!!!!!!

网友D:
为什么会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E:
找代理商要盗版的软件啊。

网友:
this is an evaluation copy of waveformer lite and is not licensed for commercial usage. you may distribute unaltered copies of this software freely.
找个license

网友F:
是啊,那个挺复杂的,感觉有点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进一下

网友G:
就是,赶紧改进下吧

网友H:
看来还是盗版的好用些

网友I:
搜索个SynaptiCAD的**版试试

楼主:
WaveFormer**版下载链接http://www.3ddown.com/soft/27355.htm

楼主(2010-02-25):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J(2010-04-2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是用那个**的软件解决的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