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耐用的温控开关

楼主(2009-12-30):
需要一个温度开关或温度继电器,当环境温度低于0~5度,开关或继电器导通,高于5~10度,开关或继电器断开,允许通过电流为1A,经久耐用,可靠性高,各位大虾有合适的型号及厂家没?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on/off的状态不重要,主要是温度范围,您看冰箱的汽化温控如何?

网友B:
用单片机加温度检测IC,做的就准了

网友C:
想“经久耐用”就需要无触点型的温度开关,自己用温度传感器、MCU和合适的开关元件搭建,还有可编程温控开关IC,MAXIM就有,去其官方网站下资料,用其驱动开关元件即可。

网友D(2016-07-11):
建议您用ksd301/HC301温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