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USB-to-TTL串口模块,很实用!

楼主(2009-12-30):
给大家介绍一个USB转TTL串口的模块工具。很实用。

一、简介:
USB-to-TTL模块,使用PL2303HX芯片,特为电脑没有串口的朋友们所设计,通过此模块,可以方便的使用电脑的USB接口同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
1、LED指示通讯状态;
2、可为目标板提供电源,兼容3.3V/5.0V两种主控器件,通过跳线帽选择;
3、直接同主控器件串口连接,只需3根线(目标板单独供电时);
4、遵从USB 1.1 协议
5、支持自动握手模式;
6、支持Windos98/ME,2000,XP,Windos CE 3.0,CE.NET,linux,和Mac OS;

二、驱动安装:

1、解压或直接点击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
2、安装过程
3、安装完成后,重启计算机
4、重启计算机后,将USB-to-TTL模块插在任意USB接口,听到“叮”声后,打开设备管理器,你会看到下面红色框的信息,说明已经识别到了USB-to-TTL模块。至此,驱动安装完成。
图片:详见附件

三、连接方法:
1、选择匹配的供电电源:操作“voltage output”上短路帽。
若主控器件的工作电压为3.3V,则短路帽短接在3.3V一侧;
若主控器件的工作电压为5.0V,则短路帽短接在5.0V一侧。

2、模块同主控器件的连接
USB-to-TTL模块的TXD直接接单片机或其他主控器件的RXD
USB-to-TTL模块的RXD直接接单片机或其他主控器件的TXD
USB-to-TTL模块的GND直接接单片机或其他主控器件的GND
USB-to-TTL模块的VDD_232直接接单片机或其他主控器件的VCC
如图:详见附件

四、制作资料
    详见附件

五、USB转TTL模块应用举例:
1、专业GSM模块调试
    GPS模块也采用TTL串口通讯,每秒输出一次GPS全功能数据,4800通讯波特率,通过我们的USB转串口模块,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或者电子地图显示GPS数据,非常方便。

2、工业设备的串口通讯

很多专业的工业设备都是采用RS232串口通讯,只要跳过RS232转换电路(USB转TTL模块直接通单片机RX/TX连接),用论坛的USB转TTL模块,就能把设备改成USB通讯,大大提高了设备的通用性和便利性,提升设备档次。

3、没有串口的台机电脑或笔记本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步,自带串口的电脑越来越少,特别是当下流行的笔记本电脑更是少有。这就对学习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带来了不便,利用USB转TTL模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六、PL2303简介:

PL2303 用于实现USB 和标准RS-232 串行端口之间的转换,两个独立的大型缓冲用于两种总线的连接.大型数据缓冲器用于USB 的批量数据传输.自动握手模式可用于串行通讯,因而可以达到远大于标准UART 控制器的波特率.

PL2303 支持USB 电源管理和远程唤醒协议.当主机挂起时消耗极小的电能.所有功能集成在SOIC-28 封装内.芯片亦可以安装在电缆线中,用户只要简单地把联在电脑主机或USB_HUB 上,就可以实现与RS-232 器件的通信.

PL2303功能特点
1:完全遵从USB 1.1 协议;
2:支持到RS-232 接口的转换;
3:支持自动握手模式;
4:支持远程唤醒和电源管理;
5:发送和接收拥有独立的256 Bytes 缓冲;
6:支持内部ROM 和外部EEPROM 配置器件;
7:内建USB 收发器;
8:内建晶体震荡器支持运行频率12 Mhz;
9:支持Windos98/ME,2000,XP,Windos CE 3.0,CE.NET,linux,和Mac OS;

网友A:
我怀疑这东西能否于3.3V下稳定工作. 那个3.3V竟然是靠D+那条资料线而来 :o

网友B:
感谢楼主,像这样详细实用的资料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我在淘宝上买过一个类似的成品,用作笔记本的ISP,外地出差很实用。

网友C:
我怀疑这东西能否于3.3V下稳定工作. 那个3.3V竟然是靠D+那条资料线而来 :o
引用 网友A:

3.3V是从芯片的VDD_3V3得来的
看着很像CP2102,不过比2102好焊

网友D:
我买了一个CH341A做的,不对外供电,只负责通信,5V,只要MCU的232可以承受5V电平,通信是没问题。

网友E:
我买了一个CH341A做的,不对外供电,只负责通信,5V,只要MCU的232可以承受5V电平,通信是没问题。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么干的,不过这款IC稍微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