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电流表的注意事项 ***版主成长路***

楼主(2009-12-30):
最近做了一个LED灯具测试台,主要是要接入电流表,观测支路电流。测试各种型号灯具一共要装10个电流表。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装十个电流表头不就行了。事实却没那么简单。听我慢慢道来。
      去市场转了一圈,电流表头有两种:一种有源,一种无源。我们产品上一路串12个3WLED灯头,恒流源供电,一路上电流大概0.8A。无缘的电流表头精度不够,随选择有源电流表头,是数码管显示,量程2A,价格20元 。这种表头接线方式如下:

楼主:
+IN -IN 两个引脚 就是串连进电路的  +5V GND 供电  并且-IN 和 GND 是导通的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从开关电源引出+5v和地接在10个表头上,然后再把表头串进十个支路。接上电灯一亮,LED驱动板吱一声,冒出一缕青烟,驱动板烧掉了。

      一个驱动板上是要控制3路LED的,前面说了每路12个3W LED ,三路分别是RGB三种颜色。如下图:

楼主:
后来我找到原因,是因为3个表头共用一个电源的原因,前面说了-IN 和地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就造成了三路LED的串扰。当一路亮时 其他两路也会被点亮,三路的电流加在一路的驱动芯片上,所以导致烧坏驱动板。最后解决办法:又买了10个5V变压器,整流后每个表头接一个变压器,这样就没问题了。怎么也想不到接个电流表这么麻烦。提醒各位,以后有要用电流表头的时候,一定要串在电流的下游,就是电流流过负载后再接电流表。因为G和-IN是导通的,如果表头是从负载的电路取电串在上游会造成短路。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