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 ISP下载使用的信号线复用问题

楼主(2009-12-31):
现在用mEGA16做个小东西,IO口不够用,想复用ISP下载的几根信号线:mios,mosi,sck。但是测试这几个端口不好用。
找的资料上说如果复用的话,注意要使用一个2-5k的电阻进行适当的隔离。没明白其中的意思。
还用的资料说,ISP虽然利用了SPI接口(例外:M64/M128为UASRT0接口,Tiny13等没有SPI接口)的引脚,但只在复位时起作用,而且下载完成后合格的下载器会自动断开端口的连接,对正常工作时没有影响的。
请大师指点一下!急 啊!

网友A:
可能因为负载等会影响到通信

网友B:
电阻也可以实现隔离?

网友C:
可以使用,,加电阻可以减小外部电平对下载影响。运行应该没问题,M8,M16我都用到过。

网友D:
最好加上拨码开关

网友E:
对,拨码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经过几天的查找发现是我端口初始化程序没做好,再次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