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管子能替代9013

楼主(2009-12-31):
因为仿真的时候找不到9013,所以想请教大家,比较急

网友A:
自己查查手册就好了

网友B:
仿真软件中肯定有,楼主没找对地方而已。

网友C:
用他的对管可以不?

网友D:
我在实际过程中用的是IRMFL2502,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模型。

网友E:
就用2N2222吧

网友F:
看你用途啦,普通的就用一般的P管代替就好了,注意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