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12的模拟器

楼主(2009-12-31):
有一段代码,在 PIC12F508 上运行,结果总是不符预期。
我只有ICD2,不能仿真。
不知有没有软件模拟器啊?
谢谢!

楼主:
MPLAB就能模拟么?

网友A(2010-03-05):
应该能模拟的

网友B:
你该不会是一些串行解码的代码吧。去搞个调试头吧,好歹能设置一个断点,也能看看变量。

网友B:
如果没时间,又没搞过PROTEUS,还是先不去搞那个了,到时候再来一个PROTEUS与实际结果不符合,你不又头疼了。

网友C:
PROTEUS 还是蛮好的,我一直有用,只是发现串口九位输出有电问题

网友D:
如果实在要模拟,可以选一个16系列的先用ICD2调试好了,再移植

网友E:
MPLAB 里有SIM,可模拟绝大多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