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热敏电阻R8如何具体选取?

楼主(2009-12-31):
这是从本版一位兄弟那看的,想做着玩玩,但不知这个热敏电阻该如何来选取。工作原理:如上图所示。用热敏电阻Rt和微型MIC(驻极体话筒)做灯芯(实现火点亮嘴吹灭),数只LED围绕在灯芯周围,点亮时即是烛光。其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1.用火点亮 Q3 Q4组成双稳触发电路,当用火给热敏电阻Rt加温时,其阻值迅速减小,Q4集电极电压降低--Q3基极电压降低--Q3集电极电压升高--Q4基极电压也升高--Q4集电极电压进一步降低电路发生翻转,Q3截止,Q4饱和,Q4集电极输出低电平使Q5饱和导通,LED得电发光,同时音乐IC也得电开始演奏"祝你生日快乐"乐曲;
2.用嘴吹灭
当嘴对着MIC吹气时,MIC感应出的电信号经Q1 Q2放大后,由二极管D1整流为正脉冲加至Q3基极,Q3基极电压升高--Q3集电极电压降低--Q4基极电压也降低--Q4集电极电压升高--Q4基极电压进一步升高,双稳电路再一次发生翻转,Q3饱和,Q4截止,Q4集电极输出高电平使Q5截止,LED断电熄灭,音乐IC也断电停止播放音乐
.
动手实践: 按上图插接好元件.本电路所用元件较前面电路稍多,故连接完成后要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接入电源,用打火机烧烤Rt,LED应能点亮同时音乐IC开始工作扬声器有乐曲播出,然后嘴对MIC吹气,LED和音乐IC能断电.

注意事项:
1.热敏电阻Rt不能直接烧烤,应在其上缠绕金属丝,
2.电子实验套件中没有"祝你生日快乐"音乐IC需另购,
3.音乐IC接法,供电端与触发端接于Q5集电极.
10K电阻3个,1M电阻一个,1K电阻2个,100K电阻2

楼主:
哪位大虾给俺说说啊?

楼主:
俺在认真的等待啊

楼主:
嘿嘿,不好意思啊,我上面已经说了,是本版一位兄弟的,我感觉做出来应该很不错,所以就想做试试,只是不知这个热敏电阻是具体如何来选择的

网友A: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呢,找2根漆包线宁在一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