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2009-12-31):
本人乃是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在做PT100多路采集电路时,能否先通过模拟开关CD4067,再接仪表放大器AD620,最后接16位AD转换器ADS8320!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使用模拟开关会对测量带来误差,包括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带来的误差、漏电流带来的误差等等。只要这些误差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就可以这样用。

网友B:
如果是4线制,输入阻抗足够高,不会引入误差的。

楼主:
两者间的差分电压大致在几百毫伏,两点的电压分别小于1V,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能这样用,必须先增益后选择!
  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可以的,只是取决于你的用料布局布线和后面的调理电路……
其实一个工程产品PCB物料上的成本占整个系统造价的比例是很小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先AD620,然后再模拟开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