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时不用的PORT口从软件上来说应该进行如何处理?

楼主(2009-12-31):
写程序时不用的PORT口从软件上来说应该进行如何处理?

网友A:
记得上次谁问过这个问题,不是你问的么?

不用的口只要不设置成输入且不打开上下拉(且该口外部不悬空)即可.

楼主:
不用的口为什么不能悬空?对其他的输出口有影响吗?

网友A:
悬空是不稳定的状态,可能会造成大电流.

楼主:
不用的那些端口我设置成输入打开上拉电阻,悬空不可以吗?对其他的输出口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不用的那些端口我设置成输入打开上拉电阻,悬空不可以吗?对其他的输出口有什么样的影响?
引用 楼主:

麻烦看这句话"不用的口只要不设置成输入且不打开上下拉(且该口外部不悬空)即可."

楼主:
我是看看到了,我就是说如果不这样设置的话会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A:
我是看看到了,我就是说如果不这样设置的话会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这句"输入悬空是不稳定的状态,可能会造成大电流"

网友B:
输入悬空……
恩,多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