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调试能代表实际MCU的结果吗

楼主(2009-12-31):
#include    "STC12C5A60S2.h"

void system_int(void)
{
    CMOD   = 0x80;                  //空闲模式不计时,12分频,禁止溢出中断
    CCON   = 0x00;
    CH       = 0x00;
    CL       = 0x00;
    CCAP0L= 0x00;
    CCAP0H= 0x1E;
    CCAPM0= 0x49;                 //选择16位软件定时功能
    EA        = 1;
    CR        = 1;
}

void PCA_ISR(void) interrupt 7
{
    CCF0  = 0;
    CCAP0L= CCAP0L+0x00;
    CCAP0H= CCAP0H+0x1E;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调试环境是在keil里面的Debug里面,怕工程不对应,还特意去STC网站下载了头文件和UV3.CDB,然后再选择芯片。
现在问题是:没有产生中断,然后查看了一下CH,CL发现根本没有计时!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疏忽那里了,我是看着手册来编程的。样板还没来,现在用keil来调试,唉。。。不懂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看来要等样板来了再测一下了

网友A:
连上JTAG仿真吧 在SILICON的IDE下外挂KEIL编译器再加载些驱动就可以在线调试了 软仿真我没有玩过

网友B:
你确定的使能定时器跑了?还有好想也没见你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啊

网友C:
STC的东东不熟,不过感觉是LS说的原因……

楼主:
sbit CR     = CCON^6; //1:允许 PCA 计数器计数, 必须由软件清0。
已经启动定时器了。

sfr CCAPM0 = 0xDA; //PCA 模块0 PWM 寄存器  -   ECOM0  CAPP0  CAPN0  MAT0  TOG0  PWM0  ECCF0   x000,0000

//  1      0      0     1     0     0     x   0x49   16位软件定时器。

ECCF0 已经设置=1;所以已经允许中断了。。。

网友C:
请确定在项目中选择的芯片类型与实际的芯片类型一致。
不同的芯片其硬件配置文件相差很大的,如果选错则硬件资源可能无**确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因为keil里面没有STC这个系列的工程可以选择,所以
我到宏晶网站上下载了个UV3.CDB的,然后加到keil里面,选择工程的时候就有
STC系列的了(只有STC系列的,就这个,我默默的鄙视STC一番)。就算选择
正确的工程,软仿真还是不行!

我强烈怀疑STC提供的“STC系列工程”能不能适合keil的软仿真?因为不止
PCA中断7仿真不行,中断6,中断8都不能响应!就算按手册的例子输进去也不行!
说明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不过中断5以下的就可以了。。。郁闷

我等样板来了再测看看。。。

网友D:
不能,仿真经常出错,盲调才是王道。

网友E(2010-08-10):
看LZ的程序,缺少允许PCA中断的设置,中断号也不对。中断号应该是6,EPCA_LVD应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