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路

楼主(2009-12-31):
一个运放,反向输入和输出之间:一个电容和4148二极管并联管什么用,好奇怪

网友A:
不奇怪。
运放也有非线性应用。

网友B:
1、电容作用:滤波
2、4148作用:电压嵌位,保护运放

网友C:
输入在0---0.6V时相当于一个跟随。
输入大于0.6V时可能就是积分,或者滤波。

网友D:
在PID里经常用到,积分器,二极管用作限幅,限制积分分量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