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怎么学习

楼主(2009-12-31):
作为一个新手 往往不知道该从何学习  该怎么学?
请大家来讨论下  自己动是怎么开始学的? 怎样学更有效率  给新手点启迪呗~~

网友A:
不管简单的,复杂的,咬着牙,闷着头,干!

不会的,就赶紧学

只有干了,才能知道自己不会什么,需要学什么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越复杂的东西,越需要更多的知识来支撑,干的过程中去学,效率才更高,学完了就实践,也最有利于巩固学习效果

可以从下到下,也可以从下到上,但是都必须从干开始

如果从看书开始,可能你看上两年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楼主:
不管简单的,复杂的,咬着牙,闷着头,干!

不会的,就赶紧学

只有干了,才能知道自己不会什么,需要学什么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越复杂的东西,越需要更多的知识来支撑,干的过程中去学,效率才更高,学完 ...
引用 网友A:
这个  好像在哪看到过??
大家还有别的建议没啊?

网友B:
理论加实践,勤动手动脑,锲而不舍……

网友A:
???你在哪看过???

网友C:
不管简单的,复杂的,咬着牙,闷着头,干!

不会的,就赶紧学

只有干了,才能知道自己不会什么,需要学什么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越复杂的东西,越需要更多的知识来支撑,干的过程中去学,效率才更高,学完 ...
引用 网友A:

2楼这种说法,我觉得对我这样没基础的新手没什么实际指导意义。
你说干中发现问题。 那么请问既然自己不会,又如何干,还是要学习。

就算干起来了,遇到问题了,凭自己知道的知识范围也解决不了问题了,那问怎么办?
去学习,那又往哪学,关键是所谓的问题,是不能用自己所知的知识解决的,才叫问题。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解决,难道还可以指导自己往哪学吗?到头来,还是要打基础。从源头学习解决自己能力的缺陷。

知识都有连带性,如果问题的根本是你自己基础知识不过关,怎么干,学,最后还是要回到知识的源头一步一步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那时光想着干,学,浪费的时间相比得到的一点进步来说,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嫌疑。。。。

我的理解是 干更多的是一种设计,如果连自己的想法都无从从何思考起,还是多学习吧。先有知识基础,然后再干,是不是才能更容易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记得以前我并不理解什么叫"谐波".
好多讲电子电路的书上都提到并有讲到,但我还是觉得很难理解。
有人说你实践一下不就容易理解了,但这个所谓的实践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别说做实验了,就是理解简单的实验,都感觉莫名其妙。。。
其实我认为实验是那些懂了的人刻意模拟出来验证的过程。。。

后来我学了高等数学,电路理论,我顺其自然地理解了谐波,至少在我自己的角度能理解通了。

”只上过小学的农民就可以设计机器人。初中生就可以设计各种实用电子制作,而且是奇思妙想。“

这些新闻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是赤裸裸的心理挑战,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表象是一切就要开始干起来才有收获。

我自己也感到很矛盾,干还是学。。。。为什么就不能年少成名。。。我是比别人笨吗?矛盾啊!

矛盾心理是困扰普通人一生的唯一因素。。。。天才在这方面,老天待见很多。。

网友D:
其实,你可以想象你已经学会的一门技术是如何成功的。
先有个概念,这个是至少的,找1本比较好的书,有个感性认识,遇到不懂查网,
然后,多看看例子,认为自己至少可以有个谱了,自己动手,找成功的例子自己想,动手
找不到不同处和错误的地方,每步都吃透,实践只能是有一定理论知识基础才可以的,这个
是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E:
我原来也是个新手,对这什么都不懂,后来遇到一个不错的老师,老师说不管你从前怎么样,现在都是从0开始,只要多实践就没有问题。现在这些东西也必须的靠自己后天的努力,没有谁生来就很优秀的。
现在你要做的是,先系统的总结下自己,看看什么是自己彻底知道的,什么是知道一点的,什么就干脆不知道,然后,把自己知道的继续巩固,慢慢把自己知道一点的搞会,最后来肯不会的。不过我觉得把有连带关系的知识一起学最好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都能知道。
等这些都差不多了之后,就要靠实践了,实践最重要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网友F:
理论联系实际,不懂就问,不会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