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EasyFPGA030试验教程的问题!

楼主(2009-12-31):
我试验EasyFPGA030其中的my_or的时候,按照教程,结果保存由SmartDesign生成的HDL文件时,显示Error: The my_or module is defined in multiple files. Duplicate modules are not supported.
       Select the file you want to use from the Design Hierarchy.

1)我把my_or改为my_or1后,就不还会再出现错误,难道教程有问题;
2)SmartDesign中的文件名到底要不要和Verilog HDL中的一样,教程是一样的;
3)然后综合,到了分配管脚的时候,为什么只显示输出管脚,而输入的两个管脚却没有显示,无法分配管脚,请问这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在my_and的试验中都遇到了,为什么?

网友A:
没用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等待高手到来!

楼主:
3)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把 or U1(L,A,B)写成了or U1(A,B,L)

网友C:
不要全信教程,那里的也不一定全对

网友D:
3)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把 or U1(L,A,B)写成了or U1(A,B,L)
引用 楼主:

顺序一定要写对,
其实平时用U1(.X(L)......)的格式写会更好,
特别是变量多的时候

网友E:
平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编码风格

网友F:
看来楼上的习惯不错啊

网友E:
也不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
呵呵,这种东西说起来容易,
想做好很难啊

网友F:
哈哈,不要谦虚,以后有问题问你啊

网友E:
好的,不过我主要是做Altera公司的FPGA,
呵呵。

网友G:
好的,不过我主要是做Altera公司的FPGA,
呵呵。
引用 网友E:

全能人才啊

网友H:
顺序一定要写对,
其实平时用U1(.X(L)......)的格式写会更好,
特别是变量多的时候
引用 网友D:

变量多的时候,这种方式最好,
可以避免漏丢某个接口。

网友I:
恩,要注重良好的编程风格

网友C:
呵呵,原来是这个问题,变量多的时候很容易搞错,要特别的细心

楼主(2010-02-24):
看来得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