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学习PIC877用什么编译器,去哪里下载啊

楼主(2009-12-31):
我昨天去赛格买了两块PIC877的片子,还挺贵的13RMB元,C51才5块钱一块,请问大家玩PIC一般用那个编程软件,还有PIC877支持IAP下载吗?也就是搞个max232从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如果行的话又是那款软件,兄弟给个下载地址给我,呵呵,谢谢了!

网友A:
你是说16F877?那东西不支持串口下,得找ICD2,IAP倒是支持,不要要你自己写。另外PIC就是比51贵。

网友A:
忘了说了,开发环境MPLAB,自己到MICROCHIP下,免费。

网友B:
用集成开发环境MPLAB(目前版本7.43)支持软件仿真,可联接icd2 ...等用于编程或仿真,如想便宜可用jdm或k149/182

网友C:
调试16F877(A),可以使用的软件环境是:集成开发环境MPLAB IDE(目前版本8.43)。
调试器可以选择国产的或者原产的。有MPLAB ICD2、MPLAB ICD3、PICKIT2、PICKIT3等等。全仿真器可以选择原装的ICE2000或者国产的PICMATE2004。
LZ如果想了解每款工具的报价和区别,可以询QQ:1095601092。验证信息写PIC,我就会加你。
另外,我还有二手的PIC开发板(使用与8位单片机,DIP40PIN以下的芯片)以及配套的DEMO程序,是以16F877A为主控芯片的写的程序(含RS232的),可以廉价转让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