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阻值,不同功率

楼主(2009-12-31):
1/6W,10K和1/4W,10K的电阻可以通用吗?具体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功率不同,体积不同。如果只考虑阻值,它们是等价的。

网友B:
二者可以承受的功率不同,对同阻值电阻而言,就是准许通过的电流值不同,如果电流不超出二者等价,当然,二者的封装体积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