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最后一天,请教铅酸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9-12-31):
用AVR单片机做处理器,管理12V铅酸电池充放电!
在网上看到充电分四步走:预冲、快速冲(恒流)、补足充电(恒压,此时比恒流时电压提高一些)、浮充(涓流充),
想请教:各个阶段怎么分,即什么时间横流,什么时间恒压,什么时间涓流充
另外恒流很好办到,恒压怎么做,谢谢各位
祝:各位虎年吉祥,身体安康,全家幸福!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选用专业充电IC呢?

网友B:
好像蓄电池上有对这些的区分

网友C:
个人对铅酸电池不是特别了解,但应用其他电池,把我的理解说一下:
1、电池各个厂家的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如果用在专用场合需要向厂家索要其充放电曲线;
2、充电的四个步骤我的理解应该根据电池的充放电曲线来确定,不能所有的电池一概而论;
3、个人觉得四个阶段的目的是这样的:
    预充:一般做法是串联一个电阻,目的嘛,一是防止直连冲击过大,一是要试试水看看电池情况怎样?
    恒流充: 电池的最大倍率是固定的,所以恒流对其快速充电;
    恒压充: 为确保电池真正充满,在电池电压达到一定值后使用恒压充电确保电池均能充电充足;
    浮充:这个就是浅放浅充很好理解
4、恒压和恒流从技术角度难度基本是一样的,就是充电器是一个恒压源嘛,不存在哪个更好做,但恒压应该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如果上来就恒压的话di/dt会很大,后果很严重哦。
5、楼主只讲了充电,其实放电也是一样的,都要进行控制的,否则就不需要电池管理这个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