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12做USB通信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2-31):
我的44b0工作的40Mhz下可以通过D12被windows识别
但一旦工作在60Mhz就不能被windows机识别
正常的话都是主机请求获取设备描述符--设备返回描述符--主机请求设定地址--主机请求获取设备配置描述符--设备返回描述符......
一旦工作在60Mhz的情况下一般都执行前两项就结束通信了,要不就主机连续三个请求获取设备描述符,我都返回描述符了,就没下文了
我的D12是挂在总线上的,也试过把Tacs、Tcos、Tacc、Toch等参数改大点,但都不行
我的程序是裸机下运行的,其他程序都可在60Mhz下正常运行,就这个D12的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建议你用一台USB协议分析仪抓取一下数据分析,否则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建议你用一台USB协议分析仪抓取一下数据分析,否则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晕!哪里有钱啊,还是个学生呢

网友B:
抓波是吧?

网友C:
确实用一台USB协议分析仪会有帮助,否则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也不贵,我用的2千多一点

网友D:
可能是时序太快了?调整一下对应的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