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2天,SWIM底层接口终于搞定

楼主(2009-12-31):
8mA的sink电流比较变态。。。。。。
STM8S没有Chip_ID比较变态。。。。。。
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A:
祝贺钱工!:victory:

网友B:
搞定了就好,恭喜,最好总结点心得,免得别人又走弯路

网友C:
恭喜。
钱兄波形怎么得到的,武器挺先进嘛。呵呵

网友D:
哈哈,2天就搞定,俺们花了2个月才搞定啊~~~~~~~~~~~

网友E:
STM8S已经有ID位了把?!

好象说最新版的DATASHEET已经加入了该内容的把。

网友F:
呵呵,两天就能搞定,确实值得庆祝

楼主:
如果算上看资料的时间,可不止2天啊,单单SWIM接口部分,也就100多行而已(除开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波形用逻辑分析仪就可以得到了
准备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有其他项目,最近才空下来,把代码写完
新的Datasheet里已经有了吗?偶去看看

网友G:
#define WRITE_1  GPIOB->BRR = GPIO_Pin_9;\
                 GPIOB->BSRR = GPIO_Pin_9;\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大大们能不能帮忙看下啊,我用的是STM32F103微控制器,直接拉了GPIOB的pin 9到STM8S的SWIM引脚上,结果产生的锯齿波,而且波峰电压只有1.7V左右(我用的VDD为3.3V)。锯齿波的周期倒是正确,大概1.3us左右(根据Datasheet,22个clock/16MHz,1.375us)。

网友C:
EP868已经被很多客户用作大批量STM8S烧录。已被证明稳定可靠。
呵呵,搭了ST的顺风车。

楼主:
SWIM编程器不建议新手自己开发
LS很滋润啊

网友C:
呵呵,钱兄,小弟有礼了。:handshake
下一步准备完美倒塌AVR,不知有否经验可借鉴
AVR的烧录器市场已经很低价格了,不过我的东西比较独特,还是可以碰碰,呵呵

楼主:
AVR的编程接口很多很多,没有原厂或者代理支持的话,暂时不想完美倒塌。
DW、ISP、JTAG、HVPP、HVSP、TPI、PDI......
而且确实市场上AVR的编程器太多了。

独特是指支持加密?
提供一个偶以前做的带加密的编程器的思路,用户直接输入一个公式,公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引用各种数据,包括Flash、EEProm、OOXX数据和一些函数,这样就不需要插件,可以直接支持不同的加密方法了。

网友H:
**发来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