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2串口接收36个字节数据,后4个总出错

楼主(2009-12-31):
周工及各位

   用LPC2292的串口1接收36个字节的数据, 前32能接收对,后面的4个总出错; 或只能接收到16个, 下次再接收又是 新发送的数据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点,比如你是怎样的操作过程,还有外围是232还是485,485的话有没可能收发控制线有问题,还有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aifa您好:
    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采用了接收FIFO。可能您使用的是8字节的触发方式,最后四个字节未能触发中断,所以才会丢失。您可以将接收触发减小到4个字节,或者将超时中断打开。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建议在周立功单片机论坛发帖,我们会及时帮你解决问题。网址为:
http://bbs.zlgmcu.com/

网友C:
还存在这种问题?LZ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就像4楼说的那样可能是中断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