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光效问题---严重黄圈现象

楼主(2009-12-31):
自己DIY了个照明模块:
装备:3WLED配合3W驱动器,外带60角度的透镜.
实验结果:在光照射到的地方周围,会出现严重黄圈现象.
分析:经过自己的再三验证,现已确定可能是因为二次透镜的现象.排除了透镜的质量问题。
想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2-28):
LED的品质问题,色温偏低所致,建议你用开关电源输入规格书中要求的电流测试一下;

网友B:
请问下你的你驱动电流恒定在多少

网友C:
700ma够3w了?达到额定工作电流?

楼主:
我倒.
1-3WLED,谁说了一定要到1000mA呢?一定要达到它的额定工作电流了。
而且,我已经再三验证过,电流这里没什么问题,多大电流都有黄圈.
另外,我再强调下问题:为什么黄圈严重?

网友D:
这是LED芯片的问题,它在混光的时候,荧光粉没有涂抹均匀,或者你改变透镜的角度会有一定的效果。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凸透镜,单面凸的那一种.
当把凸透镜反过来时,黄圈确实就少点了。但黄圈还是很严重.后来,我们改良了透镜,边缘收集不到的光,也能收集到了,黄圈就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