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A开关MOS方案

楼主(2009-12-31):
如下图所示,要在电路中接入一大电流电子开关(短路,过流测试用)
高手赐招!

网友A:
IGBT应该可以

楼主:
IGBT通态压降2~3V,50V的电源电压,短路电流最高只能达到25A...

网友B:
并联N个MOS

楼主:
呵呵,的确是恒压降,但太大就有点不好用了,想象一下200-300W的功耗,还得给它加大型散热片...

楼主:
该装置用于“电池保护板短路测试”,短路保护电流最高达80-9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