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不能导出网表??

楼主(2009-12-31):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B:
请每次在导出网表前,先保存的你的设计文件

网友C:
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高手来看下

网友D:
这也叫错误?

网友E(2012-12-09):
这个你要以管理员的身份启动程序。win7是这样的。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G:
用一个土方法解决....
把原理图上面的一个部分的删除掉,删除一个部分,生成一下网络表,看一下那个部分会出现这个问题.....
找到后再细分到每一个原器件,最后找到问题所在的....
我上次就这个样子解决了.....找到那个原件后,重新调用一下,重画一下就好了....

网友H:
一般需要先保存DSN文件然后生成网表文件,如果生成网表有误的话检查下是否有元件没有添加封装,没有封装的话肯定会出错的。

网友I:
这个是提示不是错误吧!楼主翻译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