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镇流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31):
精密整流电路。不是“镇流”。
去掉Vd1后(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不联接),是一个只有正方向输出的反相放大器。

楼主:
楼上的大侠,那加上vd1电路还是正向输出,去掉还是正向输出,也就是说去掉加上没什么区别,都可以镇流了??

网友B:
给你个详解的网址吧!
http://article.**/Other/20080316082223.htm

网友C:
楼主应当先纠正概念问题。maychang已经说了,这是整流,不是镇流。

整流:改变波形形状
镇流:不改变波形形状

网友D:
楼上的大侠,那加上vd1电路还是正向输出,去掉还是正向输出,也就是说去掉加上没什么区别,都可以镇流了??
引用 楼主:

不能去掉,D1是为了让运放在Vi>0时,运放仍然处于深度负反馈,可以运用虚短原理才有V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