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来了,哥会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只有一个)

楼主(2009-12-31):
哥今天喝高了,来晒马甲,哥会回答本跟帖的第一个问题,不管是技术性的还是非技术性的。哥自己有实验室,一般问题都能解决。其实,万一不行了,哥会请教本版的老大awey来解决,他对模拟和数字以及上下位机软件都很精通,现在awey自己是老板了,不过他很忙,不一定有空把所有的问题一一来解决的。。。。。。

网友A:
来给个FFT的源代码,可好

楼主:
FFT俺不会,俺只买了一些FFT分析的相关的仪器啊。俺睡觉了。。。。太晕。

网友B:
你是谁?
算不?:lol

网友C:
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吧。
给我讲讲这个电路。
下面是一个老外的电路,该电路的作用是把一个2A的恒流源的输出转为恒压28V输出提供给负载使用。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在长线传输,并且线路的长度不固定的时候负载端得到的电压也不会有变化。缺点是效率很低。我根据板子绘出的电路图。
可能不一定完全正确。还请高手给分析指点一下。
电路的开关频率大约为10KHz。
左上角的两芯为输入,+28V为输出。
左下角为温度保护电路。
图如果看不清的话可以另存后放大看。

图转换的时候有点不清楚。R207上面是接到+28V输出的。

网友:
下图是原电路各测试点的状态和波形。

网友:
下面是网友雨夜狂梦的分析。

网友:
freebenben 9:39:51
昨晚又把那个电源的电路测了一遍
雨夜狂梦 9:40:27
你测试过大C203那个电容的电压没有?
雨夜狂梦 9:40:38
大概多少V ?
freebenben  9:41:07
C201这里是15.2V
freebenben 9:41:17
它原板子上这里有个测试点“TP201”
freebenben  9:41:59
C212这个4.7U电容是无极性的贴片
freebenben  9:42:05
陶瓷电容
雨夜狂梦  9:42:22
L202,L203,L204的电感是多少?测量过吗?
freebenben 9:42:42
测过。105uH
freebenben  9:42:49
加起来300多uH
雨夜狂梦  9:42:54
哦,知道了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PWM升压电路.占空比控制那部分现在一般都用集成芯片来控制了
freebenben  9:49:44
我昨天把它的电路一点点地拆掉。然后测试。发现R213 R212 C217 C216这部分拆掉无影响。 D203拆掉无影响,C209拆掉无影响,C215 R203拆掉无影响。C213拆掉的话方波的下降沿就没有那么陡峭了。
D205拆掉的话电路无法/正常工作。C212折掉的话电路振荡频率变为700多HZ,无法/正常工作。R202 C211拆掉的话电路输出的电压是正常的,只是不振荡而已。

雨夜狂梦 9:53:43
Q201 IRFZ34NS导通时,L202,203,204储能
当MOSFET关闭时,L202_204的储能输出给负载

R207,R210,R211组成输出电压分压网络,Vo升高,R211电压也升高,LM431分流能力增大(即流过LM431的电流增大),这样流进比较器反相端的电流就减少,比较器输出占空比也会相应地降低,MOSFET的导通时间也减少,L202-204储能减少,输出到负载的平均电压就会降低;反之亦然
这个电路的频率会根据输出负载来调整的

楼主(2011-03-31):
罪过,差点遗漏了这个帖子,别看我在1楼吹水,其实水平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直流斩波升压电路(BOOST CHOPPER)
主要的电路拓扑,上面图中已经画出来了。L202-L204是储能电感,C206 C208是储能电容。
TL431给比较器的反向端一个直流基准,和同相端的取样电压进行比较。
取样电压高于基准电压的时候,MOSFET导通,电感储能,C206 C208经负载放电,取样电压下降,低于基准电压,MOSFET截止,储能电感和供电电源对C208充电,电压上升,周而复始,当负载变化时,MOSFET关断或导通的时间也会相应变化。
其他部分还有温度保护,但那些器件看上去很冗余,至少D103 D106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D:
让我想起了王羲之喝醉酒写的兰亭序。
喝醉了境界不一样呀。:lol

网友E:
都隔了一年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