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点下怎么学习FPGA?

楼主(2009-12-31):
我才开始学习FPGA,但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学习好?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第一步买一本好书,下载个modelsim
把书里的小项目都做一遍。

第二步买一个开发板,把开发板上的功能都用一用

基本就入门了。

网友B:
modelsim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C:
modelsim是fpga仿真软件

网友D:
最好有个小项目实际开发一下,FPGA是个好东西,可以自己设计一个IO都引出来得板子,连上各种接口芯片,记住要自己设计,不要买开发板,然后将各种接口都跑一下,UART,SPI等,逐渐高阶,到I2C ,到CAN,到USB。那么FPGA的最大接口优势就已经有所体会了。若再想前行,这时可以深入体会一下FPGA 的空间换时间或是时间换空间的意义所在,这时可以尝试进行高速视频接口搬运操作,再高阶就是布线临界优化和分布式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