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后一次麻烦大家,隔离地问题!

楼主(2009-12-31):
由于功能中用到继电器,所以就用了光耦隔离,所以要产生一路隔离的电源和地。
我以前都是买15块钱一个的DCDC隔离模块,今天看见别人的一个设计,220进来用个两个变压器,产生了两路电源,其中一路用作系统,另一路用作隔离了,不知道这样的设计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就是变压器难买。

楼主:
谢谢热肠大侠,这样的变压器有啥要求呢?不是一般的那种吗?

网友B:
当然可以,还可以用同一个变压器的两个独立绕组实现,只是会有一点噪声耦合,但注意设计的话完全可用。

网友B:
用普通变压器即可,当然,有中间屏蔽层就更好了,只是现在的通用变压器为降成本几乎没人再这么做了。

楼主:
经chunyang大侠的点拨,我想是不是:
有干扰大电流的话,被干扰的A变压器线圈磁通饱和,传不到A的原边,
两个原边虽然连接在一起,B变压器的原边并不会受到干扰,所以B的副边也没干扰!
不知道这种分析对不对?

网友C:
干脆并联2个独立的变压器算了。据说还要垂直摆放。

网友D:
我这么用过,没问题

网友E:
注意变压器的体积问题

网友B:
干扰不会强大到令电源变压器都磁饱和了,要是那样,元器件早就先完了。变压器也有一定的带宽,带宽内的干扰信号可以在级间耦合,但耦合力不强,且在电源通路上,可以用过适当滤波、去耦及稳压手段压制、去除。

网友F:
完全可以的,我们的产品就是这样用的哦!
新年快乐!

楼主:
回7楼,图示就是两个独立的变压器!而且实物中也是垂直摆放,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垂直摆放!

回11楼,这样的设计缺点1是体积大,2是价格贵,我也是看见别人的产品这样用的,不知道为啥不买DCDC隔离模块?您能说说理由吗?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干扰脉冲是可以传到其他模块中去的!下图是我认为干扰传输的路径。。

所以觉得这样不能起到隔离的效果!请大家指正!

网友G:
: 当然可以,还可以用同一个变压器的两个独立绕组实现,只是会有一点噪声耦合,但注意设计的话完全可用。
4楼的方法,注意滤波频段很好用的

网友H:
LZ,要注意:市电的内阻是很低的,所以会多盘路掉很多交流成分,衰减会很大。两个变压器会形成π型结构,所以相对一个变压器衰减更大些。

当然,要想过脉冲检测的话,两个变压器的线是不应该直接连接到电源的,而应该分别加上必要的EMC共模、差模电感、x滤波电容
这些钱是不应该省的。

网友I:
这样做可能在耐压方面有好处吧;单个变压器2个绕组要做到绕组之间4000V的耐压都不容易吧。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考虑?

楼主:
正常的220可以耦合过去,那干扰脉冲也能耦合过来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阻止干扰脉冲过来,期待高人给个明确解释!

网友B:
二者频带不同,干扰信号的多数能量分布在远远高于工频频率的范围内,而铁芯制成的变压器频响范围有限,高频干扰的耦合衰减很大。
两个变压器绕组间耐压4000V很容易,关键在于材料、工艺和结构。

网友B:
何时用变压器合适,而何时用DCDC合适要综合考虑,从性价比角度讲,小功率下用变压器合适,一定功率以上(通常超过10W)则DCDC合适。从电源品质角度讲,采用变压器可以只用线性稳压,在成本及设计、工艺水平等存在一定制约的前提下,线性稳压相对更容易获得良好的品质。如果追求体积,那么DCDC更有优势,而且功率越大优势越明显。

楼主:
哦,原来是变压器的频响滤掉了干扰,谢谢chunyang还给出了选择变压器还是DC模块的标准。
再次感谢楼上所有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