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芯片MAX487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31):
该芯片处于接收状态时,如果总线引脚A、B悬空,就不断能收到数据,除非对A和B用电阻分别上拉和下拉。但是根据该芯片的手册看,只需要在A、B之间接一个电阻即可,不需要上拉和下拉。

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新片质量问题吗?

网友A:
楼主的理解有误,器件手册上AB间接的是总线终端电阻,总线两端必需有的,而总线偏置也是应该的,除非有节点能输出固定电平使总线静态逻辑为1。

楼主:
此外,需要接偏置的板子,如果仅接了终端电阻,也是仍然能不断受到数据,但是此时同样接在一起的其它用MAX487的节点就没有这个现象。

现在只能是先接上偏置电阻使用了,但是真奇怪,同样是MAX487,怎么有的就不需要、有的就需要呢?

网友A:
终端电阻仅总线两头的节点才要加,偏置电阻可以仅在一点加,总线是相同的,静态电平也就都固定了。

网友B:
这个芯片问题不少,我的一批产品就是因为这个芯片不稳定而失败的。
建议换用别的芯片

网友A:
除非楼上用的是假货。

网友A:
这类芯片的假货确实不少。

网友C:
这类芯片的抗干扰性能不是很理想。建议浪涌脉冲保护要做的可靠些。